变频器不能用

楼主(2010-05-30):
一台自用深井泵在用变频器时实测输出电流为三相电流24A,改用手动后测的电流为15A。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手动?是什么?工频控制?不能调节的那种吗?电流检测用的什么方法呢?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电机的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仪器测量会有误差的,特别是钳表,而直接工频驱动的时候,电机电流波形是正弦波,钳表检测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