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0):
我是新手,做电工时间很短。以前学的时候220v电机是4.5A/1KW,220V照明电热是6A/1KW;  前几天在论坛的一个贴子上看到师傅们算380V空调是2A/1KW,单相灯光音响也是2A/1KW.所以有点不明白,想在这问下,是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可以算2A/1KW,谢谢!就是这个贴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2998

楼主:
肯请各位师傅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220v和380V计算公式不同

网友B:
根据经验估算380V    1KW/2A
                 220V    1KW/5A

网友C:
难道不是P=UI(220V,单相,也就是P=220*I)和P=1.732UI(380V对应3相,也就是P=658*I)?这有什么经验不经验的?不都是可以有公式的么?

网友D:
根据具体情况,单相和三相分开算。三相电机,星形和三角形接法也是分开计算。具体你可以找找计算公式。

网友B:
虽然是P=UI(220V,单相,也就是P=220*I)和P=1.732UI(380V对应3相,也就是P=658*I),但并不是220V    1KW=5A         380V    1KW=2A ,而是约等于,所以才有 根据经验估算一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可是那个帖子上师傅不论是380V空调还是220V的音响和灯光全是按2A来算的,所以我才搞不明白的

网友E:
电机大小 `极数不一样``也有误差的`
不过工作的时候一般估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