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0):
我是一个PLC得初学者  现在PLC数据线最基本的接口是 RS232  我的电脑是IBM T60 并没有RS232接口
 请问各位 我应该用什么接口转换比较好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小弟  如能详细说一下具体的型号和参数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A:
厂家都会有USB的数据线共选择。

你也可以通过USB转RS232进行转换,此时,购买贵的总会好的,如MOXA,买便宜的并不能说不能用,那完全是拼RP的问题了。

当然,如果使用PCMCIA转RS232的转换卡的话,成功率会提升很多。

网友B:
如果你用的PLC就那么一两个品牌的话,直接买对应的USB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