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本控制器的话怎么编写

楼主(2010-05-31):
意思是在PLC里面的T1的数据该怎么编写
才可以用文本控制器来修改
在这里谢过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你是说通过文本显示器来修改PLC里的参数吧?
直接选择FX CPU协议就可以,然后放数据显示器,地址填D1啊。

网友B:
用过数值输入的元件,属性中设置地址为D1

网友C:
在文本上直接修改D1的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