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请问一般的接触器可以用在660V的场合吗?说明书上标明额定电压至660的,是不是有影响啊?

网友A:
按说明来就好了,写着660,那应该没问题,关键是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B:
只要线圈额定电压相符的就可以。

网友C:
主要看电流

网友D:
可以用;注意负载的功率;

网友E:
注意看看线圈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F:
可以的,很多接触器都是能耐那电压,就是要注意线圈很触电功率

网友G:
标注了致660V  就可以用于660V电路当中的。

网友H:
可以用还要看多大电流
这很重要

网友I(2019-01-28):
2011年为黑龙江鹤岗龙君煤矿加工制作的37kw+37kw减压起动控制柜,要求双机联动。当时是按380伏加工,到现场后,机电科负责人说准备把柜子安装在另一井口【地面使用】现场电压就是660伏,时间紧迫,别不多说,我提议改星角启动控制,矿领导不同意,说两台660伏37kw风机是在一个风道里一前一后接力排风无法再增加电缆了,没办法在当地买了两台660v37kwQZB 600元一台换上,买了一台660v/380v-300w150元变压器做控制电源使用,当天改造完成送电试车【主回路不带电状态下】成功,带载启车一次成功,不再断电,煤矿就这要求【安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