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如何改变通道区域。例如将D0改为H0。将“D”与“H”切换一下。

网友A:
没明白;
你用的是什么PLC ?
D0是寄存器;
H0则是十六进制的0;

网友B:
是不是想想改地址名称啊,用“编辑”里的“替换”

网友C:
欧姆龙的PLC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
你用的是什么PLC ?
D0是寄存器;
H0则是十六进制的0;
用程序将D0中的“D“变为”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PLC 吧?
对,是OMRON  CP1H系列的。

网友D:
没有办法~~H0的内存地址为0D800,而D0的内存地址为10000,这些内存地址是固定分配,你不可能更改内存地址的。

你仅能更改地址中保存的数据,因此,你只能使用MOV指令将D0的数据送入H0中。

楼主:
唔唔。。。。。这下可不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