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各位好:
     请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型号的台达变频器可以直接给定-10V到+10V的电压信号啊,从而更简单的实现正反转?

网友A:
-10V到+10V?那0点怎么设定?用上位机吗?如果是,什么变频器都是可以的。而如果采用电位器做模拟给定,就很不方便了。

网友B:
B系列说明书查一下;好像有-10V~10V输入;

网友C:
台达B,M,S,系列都可以用-10V到+10V的电压信号实现正反转。因为其他系列没用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A:
西门子的也可以。我觉得所有的品牌都不是问题。但这种用法未必好用。除非是由上位机的DA信号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