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用视在功率计算无功补偿节能效果。如文献[1]原系统风机工频满载工作时,电动机运行电流为289A,采用变频调速时,50Hz满载运行时的功率因数约为 0.99,电流是257A,这是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产生改善功率因数的作用。节能计算如下:ΔS=UI=×380×(289-257)=21kVA

   因此该文认为其节能效果约为单机容量的11%左右。

   实际分析:S即表示视在功率,即电压与电流的乘积,电压相同时,视在功率节约百分比与电流节约百分比是一回事。在有电抗的电路中,视在功率只是反映了配电系统的允许最大输出能力,而不能反映电动机实际消耗的功率。电动机实际消耗的功率只能用有功功率表示。在该例中,虽用实际电流计算,但计算的是视在功率,而不是有功功率。我们知道,电动机实际消耗的功率是由风机及其负载决定的。功率因数的提高并没有改变风机的负载,也没有提高风机的效率,风机实际消耗的功率没有减少。功率因数提高后,电动机运行状态也没有改变,电动机定子电流并没有减少,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没有改变。功率因数提高的原因是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产生无功功率供给了电动机消耗。随着功率因数提高,变频器的实际输入电流减少,从而减少了电网至变频器之间的线损和变压器的铜耗。同时,负荷电流减小,给变频器供电的变压器、开关、接触器、导线等配电设备可以带更多的负载。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象该例一样不考虑线损和变压器铜耗的节约,而考虑变频器的损耗,变频器在50Hz满载运行时,不仅没有节能,而且还费电。因此,用视在功率计算节能效果是不对的。

   某水泥厂离心风机拖动电动机型号为Y280S-4,额定功率为75kW,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140A。在进行变频调速改造前,阀门全开,通过测试发现,电动机电流70A,只有50%负荷,功率因数为0.49,有功功率为22.6kW,视在功率为4607kVA。在采用变频调速改造后,阀门全开,额定转速运行时,三相电网平均电流为37A,从而认为节电(70-37)÷70×100%=44.28%。这样计算,看似合理,实质上仍是以视在功率计算节能效果。该厂在进一步测试后发现,此时功率因数为0.94,有功功率为22.9kW,视在功率为24.4kVA。可见,有功功率增加,不但没有节电,反而费电。有功功率增加的原因是考虑了变频器的损耗,而没有考虑线损和变压器铜耗的节约。产生这种错误的关键在于没有考虑功率因数提高对电流下降的影响,默认功率因数不变,从而片面夸大了变频器的节能效果。因此,在计算节能效果时,必须用有功功率,不能用视在功率。

网友A:
变频器是否节电,要在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
尊敬的网友:
你在文章中讲的符合书中观点,但不符合事实,其情况如下:
1、利用视在功率计算节约的电能的方法是不对的,但节电的比例是与视在功率减小比例是相同的。请你想一想:输入的电流为什么会减小呢?利用欧姆定律公式分析:I=U/Z;当电源电压不变时,输入电流减小,必然是负载中的总阻抗增大。
增大原因是有“内电动势”产生---即无功功率由“内电动势”输入。 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必然比原来增大。电流×总阻抗=电压降。负载中的电压降为:电源电压和电容电压的矢量和,负载中的电流为:两个电流的矢量和。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值是不变的。你说的功率因数提高是指总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值。在电感负载中因为安装变频器,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增大有功功率因数不变,其做功必然增大。如果做功大小不变,输入的有功功率就会减小。其比例与视在功率减小相同。
因为负载做功大小不容易测量,所以你说的两个例子数据不全,不能说明问题。
2、你认为负载中的电压降与电源电压相同,负载中的电流与安装前相同,这是两个大失误。书中讲并联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电流的Q倍,Q值大于1;

网友B:
在不需要调速的场合用变频器,只会增大用电量(变频器本身要耗电)不可能节电,这种场合只要用电容进行无功补偿就行。

网友C(2012-11-27):
分析得太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