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问题

楼主(2010-05-31):
现在的主配电柜中电器,有三相电的,有三相电加个零线的。又没三相电加个零线,地线的电器。
见过的师傅表下意见。
最好呢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A:
是问开关、插座等电器元件吗?
如果是开关,则地线不需控制;如果是三相插座,三相用电器通常不需零线。
如果用插座给机床配电,需三相电源加零线,则保护接地需另外敷设。
(设PE与N分开的系统)

呵呵,未能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B: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配电柜,三相五线进柜,可以输出三相电,三相带零,两相380V,两相220V,以及220V带地。

网友C:
楼主问的是配电柜中的开关吧,有三相的空开,有三相四线的漏电空开,因为地线是不能断开的,所以开关中是没有同时开. 合三相. 零线和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