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灯

楼主(2010-05-31):
喷码机报警信号输出才DC12V,如何给DC24V的中间继电器的信号。要加那些东西才可以让中间继电器吸合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换线圈电压DC12V的继电器(假设 报警信号能够带继电器)。
   如果必须用DC24V的继电器,则须有DC24V电源;两者的衔接,可通过继电器、或者晶体管开关电路。

网友B:
可以讲DC24的线圈换为DC12的   或加个DC12-24的继电器

网友C:
来个24的开关电源

网友D:
中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