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957b集成块

楼主(2010-05-31):
在海利普变频器主板上m51957b集成块是派什么用的,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是电压检测IC电路,对某路供电进行检测,检测值1.25V,为当输入电压低于1.25V时输出一个复位(CPU)控制信号.
从21IC网站、37IC网站、和老古开发网网站等,都可以搜到,不过大多是英文资料,但也可以看出大概来。碰巧,也有中文资料的。
好多资料,其实是一搜即得,方便得很。

楼主:
m51957b
谢谢咸工的指导;我是个初学者自从上了咸工的论坛使我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此说声:谢谢非常的谢谢!我有个37KW海利普变频器上电接触吸合面板闪烁显示d5p2.0.正常开机先d5p2.0后vr2.01l然后0000可正常开机。我换过主板是主板的问题。CPU是EE87C196MH我找不到复位电路,怀异M51957B作复位用。M51957B6脚进CPU同时进HC00  1脚A1  Y1进HC365  15脚。我想问一下是检测电路故障还是复位电路,没找到复位电路。还是晶振问题。谢谢!

网友A:
EE87C196M是80脚CPU吗?如果是,则22脚为复位脚,找一下论坛中,有《变频器常用IC引脚功能图》一贴,内有该CPU引脚功能图。
检查22脚外接复位电路,与M51957B是否有联系。查复位电路有无问题。

楼主:
谢谢咸工,我找了CPU22脚确实M51957B是做复位用的,估计也作电压基准之用。这个机器比较神筋,有时开机正常,有时连上电机几次都无法正常开机。如晶振不良会不会出现此故障?
还有问题请教咸师,我注意到康沃变频器六路驱动电路如GU,EU 之间串接两只二极管,正极接EU,负极接GU,(表面字样是J3F,正向压降0。77V,驱动IC是3120V)。这是否是正信号到来时,有负信号从两极二极管形成通路。负信号到来时,是否要损失掉负信号。如果U相IGBT上下臂发生短路,J3F二极管不是给大电流提供通路吗?J3F二极管是否能用普通硅管对换,另第三本书有吗?

网友A:
如果是连接到触发端子上的,这两只二极管不是顺向连接的吧,应该是头尾相串的,起到对驱动正压和截止负压的限幅作用,以免使IGBT过激励而损坏。我测绘过的电路没有这两只二极管,连接方法也是我猜出的。你再对一下。如果两只为顺向连接,则将截止负压嵌位于1.4V左右,这样一来,IBGT便不能很好地截止了!这应该是两只稳压管,还差不多的。测量一下,判断为普通二极管还是稳压管,不能用普通1N4000系列代替,应用高速(或肖基特)二极管代用。将二极管的一端与电路脱开,用外供24V电源,串10k电阻,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值,判断其稳压值和是否为稳压二极管或二极管。
   机器比较神经,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应该说,复位电路的嫌疑是最大的,另外,晶振电路和供电电源(+5V)也要细查。当与操作面板因接触不良产生通讯不良,和有故障检测信号存在时,可能也会出现“准死机”现象。须注意!

楼主:
拆开来看了,原来是两个稳压管。电路板上标志的是D二极管,让人产生错觉,怪不的搞不懂了。不知道咸老师出不出第三本书?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