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最近,单位上的一台三碁s1000变频器,操作工将参数按乱了,最要命的是设上了密码也不知是怎样设上的!现在密码解除不掉参数无法修改。甚急!
有经验的师傅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如果通过参数不能消除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生产厂家,请其告知消除密码的方法.有知道方法的朋友,可以指导一下.

楼主:
谢谢,我已经用最笨的方法,试验出来了,哈哈,挨个试的,够笨的吧。

网友B(2024-06-24):
愚公移山

网友C:
我是拷贝同型号变频器的存储方法,不过机种参数变为0啦,但起码可以调节参数啦,显示的电流不对啦,但保护值反正为%数,凑合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