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整流模块坏,测量逆变模块,有一个模块两相阻值0,
如何检修。。。

网友A:
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都有损坏,损坏是比较严重的了.须彻底检查驱动电路有无损坏,受模块损坏的冲击,驱动电路往往有连带损坏,还要查一下串接快熔和储能电容,有无损坏.
将驱动电路彻底修复和试验正常后,再购模块的安装试机.
如果损坏严重,比如CPU也损坏,考虑更换新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