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1):
看到台达PLC,电源输入配线中有这么一段:
+24V电源供应输出端,最大为0.5a,请勿将其它的外部电源链接至此端子。每个输入点驱动电流必须5--7mA,若以16点输入计算,大约需100mA,因此+24V输出给外部负载不可大于400mA.问:他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这是人家PLC厂商规定的数据。没什么好怀疑的。
首先,PLC本身的输出端会占用一部分输出功率。上面写着100mA。也就是2.4W左右。
要拿PLC24V电源给外部线路供电,前提是必须保证PLC输出端的供电。24V输出本身有一个最大功率。这个最大功率—PLC输出端供电功率=外部功率。
所以,外部最多只能接400mA的电流。否则将不能保证输出端的正常运行。

网友B:
呵呵;就像你只能拿动50KG的东西,非要搞个80KG的给你拿,结果是什么;

楼主:
因为它最后说‘因此’,所以我以为是经过精确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