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2010-06-01):
请问各位大侠我是一名刚工作不久的电工,我配了一个星三角降压启动盘,买了一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控制电路没上电时,保护器常闭点时接通的,一上电常闭点就断开,所以启动不开,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看看 指示灯是啥状态,是断相还是过载不就明白了。

网友B:
这种保护器不接负载时不能正常工作,接上负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保护器不接负载时不能正常工作,接上负载就好了。
[接上负载但是保护常闭点已经断开,所以无法启动呀
/quote]

网友C:
电机综合保护器空载能启动,但是延时断开。

网友D:
呵呵,跟我当初饭一个毛病,没仔细看说明书,保护器的电源不能用控制回路,必须接总回路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跟我当初饭一个毛病,没仔细看说明书,保护器的电源不能用控制回路,必须接总回路上
还是经验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跟我当初饭一个毛病,没仔细看说明书,保护器的电源不能用控制回路,必须接总回路上

学习了

网友G:
这也是个经验。

网友H:
不能空载启动的
接在出线段就可以了

网友I(2010-07-05):
电机综合保护器,有好几种保护,其中有断相保护,相序保护等,可能是你相序没有接对,随便对换两条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