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各接线端口的含义

楼主(2010-06-01):
看了台达的PLC硬件手册,上面只写了端口的名字,但是对于功能没做解释,各位能否解释下各端口的含义。

网友A:
有端口的名字,就知道了其功能。
具体的应用,是不是要参看编程手册?

网友B:
这种除了多通讯口外,PLC上自带了4路AD,2路DA模拟量;

楼主:
嗯,已经知道个大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