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1):
      差动线性驱动器输出型编码器,上电后用手转动编码器的轴,同时用示波器直接测各相输出,没检测到任何一相有脉冲产生。试过接上拉电阻测量和在A+和A-之间串1K电阻进行测量,以及把A相的差动信号接到AM26LS32芯片上测输出,都没有检测到波形。
      接线没有问题,很简单的电路;编码器试了三个都是一样的结果,其中有一个新的编码器。试了很久都没有结果,是我的测试方法有什么问题吗?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编码器型号:PIE5008-2500-C05L
已解决,使用的传输线可能不匹配,去厂里换了一条线能用了。

网友A(2012-05-13):
没错,不同的数据线,它的阻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