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误动作求助

楼主(2010-06-01):
我们用的是永宏小型PLC输出110-220伏交流输出。中间有一级开关管(一个达林顿关组成的简单电路)驱动直流24伏电磁阀动作,最近老是有误动作的现象,高手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工作环境温度如何?

网友B:
是不是 你那 “开关管驱动电路”单元有问题呢

楼主:
温度没问题,工作中我手摸驱动电路温度一点都不高,而且也和其它的启动板对调过,还是会出现,我怀疑是不是什么干扰引起的PLC输出误动作引起的(在配电箱里就要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没其他感性负载)。现在问题还没解决高手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C(2010-07-15):
试试在电磁阀线圈并联一个RC吸收回路

网友D(2010-09-29):
看看PLC对应的输出点误动作时有没有亮着?

网友E:
建议检查输出回路没有信号输出时的输出电阻大小,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奇怪了  你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怎么220输出 然后又24V呢

网友G:
问题说得不清楚,难

网友H:
估计是驱动线路干扰

网友I(2010-11-19):
PLC输出点有相应的动作吗?PLC的输出是在什么情况下启动的?是不是启动条件有问题!

网友J:
中间有一级开关管(一个达林顿关组成的简单电路)驱动
达林顿管 是否有问题呢?24V稳定后,如果电磁阀还是不稳定,就是达林顿管

网友K:
回答
换个点试一下。也许会好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个点就好了。我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L(2011-02-19):
是啊换个输出点看看,是输入问提还是PLC或外部问题。

网友M:
PLC主板上的晶体管有问题,这个是永宏的缺陷,时间久了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2011-03-29):
永宏PLC,MA,MC,MN系列低价现货销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N(2011-06-27):
1、有备用点的话换个点试试
2、输入设置里的数字滤波值重新设置下
现实太现实,现实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