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1):
型号是ALSPA MV3000,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怎么试机,那位师傅有资料或是可以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从操作面板如果不能进行起/停操作,可试从控制端子送入起/停信号和频率信号.一般情况下,采用端子控制的较多.当然,最好是能从说明书中查到或修改控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