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变频问题

楼主(2010-06-01):
易驱ED300变频的显示器不亮请问是什么原因!机器开得好好的!突然变频就关了!后就电源灯亮的!但是显示器不亮!请问是什么原因!关过电了!从新通电后也没反应

网友A:
可能有两种情况:开关电源坏掉或充电电阻开路.可以从此两方面着手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两种情况:开关电源坏掉或充电电阻开路.可以从此两方面着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