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2DA

楼主(2010-06-01):
M8000
MUL   K13   K100   K14
MUL   D16   K400   D17
DIV    D17   K7      D19
M8000
MOV   D14   K4M160
TO   K0   K16   K2M160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6   K1M16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为什么D13的数据变化的话。K2M160的数据也变化?K2M160怎么得到这个数值的呢?
K1M168   K2M160 这二个是怎么得来的呢。怎么用?它的数据是怎么得到的呢?谢谢!

网友A:
LZ上面好像你打错了K13应是D13吧

网友B:
“K1M168   K2M160 这二个是怎么得来的呢”
K1M168表示从M168/M169/M120/M121....共4个连续的M
K2M160表示从M160/M161/M162....开始的连续8个M
这些M在程序中又和D14对应起来,应为D14中数据可以转换成16位的二进制,从M160开始往后的连续的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