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压力怎么测

楼主(2010-06-01):
管道压力和液压是一回事吗?有没有测管道压力的传感器,需要怎么安装,就是用不用在管子上加一段。特别急需管道压力传感器的型号,最好是集成的

楼主:
压力这方面不好测,看来知道的人很少

网友A:
压力表 直接读数可以知道压力  压力传感器    压力变送器  把压力变成电压或电流信号

网友B:
同意三楼意见,压力表为直读,如需采样电流或电压信号进行二次控制可用压力传感器,常用霍尔变送器。

网友C:
3楼说的 没错

楼主:
有没有集成的压力传感器,就是直接给plc的模拟量模块的

网友D:
4-20mA的传感器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集成的压力传感器,就是直接给plc的模拟量模块的

网上搜索一下,估计可以搜出数以万计的信息!
楼主没有用过仪表吧!

楼主:
没有啊,我只想用集成传感器接到PLC上用,就不用变送器了。

网友F:
可以用压力变送器,可根据管道使用压力选取变送器,可以输出4~20mA

网友G(2010-07-12):
恩,在管道上必须打孔,安装螺纹,压力变送器是有螺纹拧在上面的。气压液压都可以的。。

网友H:
管道上装个常规的压力变送器就行了,输出4-20MA,如果和PLC端口接线不好接的话,中间可以加一个配电隔离器变送器,这样既可以防止现场的干扰,还方便了布线接线, 压力变送器直接接到配电隔离器的信号输入端,然后给配电隔离器一个电源,配电隔离器开始工作,工作后信号输入端自然就有个24VDC电源馈电输出,可以给前面的两线压力变送器提供电源并采集信号,然后输出直接接PLC就可以(输出可以是电流或者电压)

QQ:1153486049

网友I(2011-12-21):
的确是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