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的PID问题

楼主(2010-06-01):
有个小系统打算用三菱FX2N32MT    程序不是很多 但是需要做两个PID调节  不知道FX2N最多支持几路PID
最大扩展能力是256点   扩展模块数量有限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小系统打算用三菱FX2N32MT    程序不是很多 但是需要做两个PID调节  不知道FX2N最多支持几路PID
最大扩展能力是256点   扩展模块数量有限制吗?

2个PID回路无问题,最多扩展8块模块,且受最大IO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