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问

楼主(2010-06-01):
实在想不明白!各位师傅,小虾在此多谢各位了帮忙看看!
问题:如何实现两台水泵同时启动,并且要求2号泵停止后1号泵才能停止,我只能想通同时启动,就是第二个条件实在想不明白!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个好搞,在不加东西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把KM2的一常开触点并到KM1的停止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搞,在不加东西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把KM2的一常开触点并到KM1的停止按钮
你再仔细分析一下如果找你这么改的话,只要一启动,两个电机就停不了,除非断开电源!  何不把启动按钮改成两个双联的按钮,这样吧两个电机的控制回路分开后再在1号电机的停止按钮处并接一个KM2的常开触点!

网友C:
楼主的2号泵停止后1号泵才能停,如何理解
是“逻辑停止”,----怎么改都是“同时”停止,此方将km2开点替换SB2,顺便说一句,楼主的电路单按停止键是停不了的,必须2个停止键都按。
要真停后再听1号-----最少要加延时电路。

要不要1号可以单停?
要求不一样,电路不一样。

网友D:
只要简单一改就行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简单一改就行 !
考虑得太简单了,你试着分析一下此电路在停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简单一改就行 !
考虑得太简单了,你试着分析一下此电路在停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妥吧!
   楼主要求1; 两台电机同时启动。 在要求2; 停止必须先停KM2 才能停止KM1 ,要是不停止KM2的话 KM1无法停止,这是顺序控制

要求1电机同时启动;按下SB1 KM1和KM2同时得电两台电机同时启动运转.                   要求2只能KM2断电后KM1才能断电 ; 按下SB2、 KM1是不会掉电的,因为有KM2的常开触点已经闭合,电流经过触点到线圈所以KM1不会断电。
按SB3 KM2断电,此时KM2的常开点断开。然后再按SB1 KM1才能断电。

哪有错误 请指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简单一改就行 !

考虑得太简单了,你试着分析一下此电路在停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妥吧!
    楼主要求1; 两台电机同时启动。 在要求2; 停止必须先停KM2 才能停止KM1 ,要是不停止KM2的话 KM1无法停止,这是顺序控制

要求1电机同时启动;按下SB1 KM1和KM2同时得电两台电机同时启动运转.                   要求2只能KM2断电后KM1才能断电 ; 按下SB2、 KM1是不会掉电的,因为有KM2的常开触点已经闭合,电流经过触点到线圈所以KM1不会断电。
按SB3 KM2断电,此时KM2的常开点断开。然后再按SB1 KM1才能断电。

哪有错误 请指出???
因为你按下SB3后暂时断开KM2,而KM1(与KM2、SB1并联)的触点没有断开,当你松开SB3后,KM2 又会得电吸合,所以你的这个电路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搞,在不加东西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把KM2的一常开触点并到KM1的停止按钮
你再仔细分析一下如果找你这么改的话,只要一启动,两个电机就停不了,除非断开电源!  何不把启动按钮改成两个双联的按钮,这样吧两个电机的控制回路分开后再在1号电机的停止按钮处并接一个KM2的常开触点!
要不我画图给你看看?

网友D:
8楼 说得很对

楼主:
七楼的师傅  ,请你说明白点,当松开SB3后,KM2如何又自恢复啊?

楼主:
八楼的师傅说的没错  想明白了   谢谢各位师傅了 ,小生学习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引用浩色之徒在2010-6-2?8:39:11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viptda2005在2010-6-1?22:42:37的发言:
?这个好搞,在不加东西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把KM2的一常开触点并到KM1的停止按钮
?
你再仔细分析一下如果找你这么改的话,只要一启动,两个电机就停不了,除非断开电源!??何不把启动按钮改成两个双联的按钮,这样吧两个电机的控制回路分开后再在1号电机的停止按钮处并接一个KM2的常开触点!
要不我画图给你看看?
我真搞不明白,就这么一个还算比较基础性的电路还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论!难道各位大侠在完成一个电路的设计后都没有复审的习惯吗?错还错得那么理直气壮!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 ,二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七楼的师傅  ,请你说明白点,当松开SB3后,KM2如何又自恢复啊?
因为SB1、KM1、KM2 三个是并联关系,按下SB3后只断开KM2,KM1仍并联在KM2 上,松开SB3,KM2吸引线圈通过KM1与KM2并联的回路得电又再次吸合,明白没有???????

网友C:
请9楼出个图,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