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1):
控制要求  三菱FX1N控制伺服器  伺服电机控制工作台右移打孔  孔数  孔距  触摸屏设置 最多50孔  东元伺服电机   信捷触摸屏 工作台移动为手动控制  按一下 工作台走第一孔   打完再按一下走第二孔 以此类推

网友A:
这个程式不难,楼主看看资料应可以自己搞定的。

网友B:
你可以行成开关高定  呵呵
还用机械钳工高定
必须设计距离  OK

网友B:
也可以用PLC

楼主:
难道叫我打个孔就移动一一下行程开关 ?

网友A:
伺服控制的过程中如找了OPR后,伺服运动过程中当前值都会有变化的,并且当前值可以读出来的,楼主可以用这个参与控制。

网友C:
讲的这些,没有一个能帮楼主解决问题..

如果你信的过我的话,我可以帮你..

楼主:
加我QQ1193573094
Q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