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1):
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对自己所编机台的程序先做一个动作模拟,然后再下载到PLC中。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你直接说仿真就行了,进三菱官网下一个GX simulator6-C,你要把邮箱留下,我发你

网友B:
简单的仿真可以,有些应用指令可能仿真不了
可以查看下这软件的具体说明

网友C:
我找不到你说那软件啊,在那里下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找不到你说那软件啊,在那里下的啊
都有了名字了
百度或是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