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各位好,我在工作中遇到这么个事,我厂生产的机床出口国外(加拿大),但是国外的电压是3~220V 60HZ,床子的液压站电机生产标盘为3~380 50HZ 这个电压好办,但是这个频率怎么办呢?要是把这个电机接到 60HZ的电源上,电机的可能会烧掉。我想问个问题,能不能牺牲一些指标,比如说电机的出力,使其工作在60HZ的电源上呢?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是电机本体设计的构造的问题,还是在控制方面屏蔽掉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主要就是转速和扭矩问题。如果电机是通过特殊的控制器控制,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注意观察。或者买60HZ的变频器,做变频控制,成本比较高一点。

网友B:
这建议买台湾东元电机。一般台湾电机都支持220V  60Hz。
国产电机一般只能支持 220V  50Hz
50Hz的用到60Hz很容易发热,或者烧电机

网友C:
为什么不设计直接用60HZ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