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线路过电流保护的整定时间一般为多少秒?我们这里一般都是1S,1.5S,但我想整定到5秒以躲过电弧炉的最大电流持续时间时间,不知道这样对开关有什么坏处?

网友A:
线路过流保护时间一般与上级保护配合.一般延时0.5S

网友B:
5秒这么久,可能电缆线都烧着了哦。

网友B:
楼主不妨考虑一下,能否使用较大功率的火花消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妨考虑一下,能否使用较大功率的火花消除器。

这个设备我们还不太了解,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B:
用于过滤电路中瞬间大电流用的。主要是压敏电阻,与接触器三相输出端并接,接触器吸合瞬间电流很大,瞬间使压敏电阻动作,吸收大电流,起灭弧作用。

网友B:
或者叫“涌浪吸收器”

楼主:
在我这里不适合,因为我们是高压开关

网友C: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