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lm324是四运放集成电路,本文介绍用lm324制作的两款led电平指示器电路。led电平指示器常应用于音频电路及功放电路中的输出电平指示。
 1、首先介绍的led电平指示器带有可调增益放大级,既可以接在音频功放电路的输出端,作为功放输出电平指示,也可以接在音频前置放大电路输出端(音量控制电路之前),作为前置级的电平指示器。 电路见下图
  电路中,由lm324运放构成一个增益可调的放大前级,可调电阻rp用来调节增益量;led驱动电路由三极管v、电容器c3、稳压二极管vs,电阻器r1一rn、发光二极管vll一vln和二极管vd1一vdn组成。
  来自功率放大器或前置放大器的音频输人信号经c2藕合加至lm324运放的5脚,经lm324和三极管放大后,从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信号电压,将vll一v ln逐级点亮。音频输人信号越强,点亮发光二极管的个数也越多。
元器件选择
  r01-r05和r1-rn选用1/4w碳膜电阻器或金属膜电阻器。rp选用超小型电位器或立式可变电阻器。
  c1-c3均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vd1-vdn选用1 n4148型硅开关二极管或2ap5vs选用1/2w、3.6v的硅稳压二极管。
  vu-v ln均选用币5mm的红色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v选用c8050或58050、3 dg8050型硅npn晶体管。
  ic选用lm324型运算放大集成电路。
 2、下面介绍的led电平指示器自身不带增益放大电路,可用于音频功放输出端的电平指示器。但是本电平指示器有移动点光式和逐级点亮式两种显示方式可以选择。电路原理图见附图所示。

  当输入音频信号电平小于0.7 v时,nl输出高电平,将vli点亮;当输入信号电平在0.7-1.4v之间时,n2输出高电平,一方面使v l2点亮,另一方面通过v d6使n1的反相输人端变为高电平,使n1输出低电平,vli熄灭。同理,若输入信号电平变高,则vl1和v l4将会分别点亮,呈移动点光式的显示。
  将二极管vd4 - vd7去掉,则该电路变成了四级led电平指示器,随着输入信号电平的大小变化,发光二极管vl1-vl4将呈光线式逐级点亮。
元器件选择
  r1-r5选用1/4w碳膜电阻器或金属膜电阻器。
  c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
  vd1-v d7均选用1 n4148型硅开关二极管。
  vll-via均选用φ5mm的发光二极管。
  ic选用lm324型四运放集成电路。
  我用第二个电路图制作了一个,但是做完后,发现四个led都亮,并没有达到电平显示的效果,经仔细的检查,电路的焊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在考虑是否电路的设计有问题,后来我换了一个led,也就是第一个,它的阻值要比其它的阻值很小一些,它随电流大小闪烁,但是二三号led还是全亮,四号不亮。

网友A:
该资料可做参考,图片在博客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