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松下VF-7F  1.5KW变频器电压和电流控制没有作用
     松下VF-7F  1.5KW变频器BFV70154P ,面板控制正常,按照说明书,将P08改2到5,P09改为5,实现电流控制,在控制接线柱10上注入10毫安的电流,接线柱3做地,电机不旋转;用0-5V电压加到2   3接线柱,将P09改成3,也是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有其他设置,请各位帮忙。  在VFO  1.5KW的松下变频器上做实验,也是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在端子上实现频率调节,一般有三个方法:
1、通过参数对频率来源进行整定,如选择4-20mA为频率指令;
2、选择端子,如Vin为电压控制信号输入端子,Iin为电流信号输入端子;
3、在线路板上有J插子,据连接(插接)位置不同,实现对输入信号的选择。
    上述2、3也可能同时需要参数的调整。
    看一看说明书、注意线路板上有无信号选择插子,和端子类型,据上述三方面检查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2010-07-13):
哦,是选择端子的问题,谢谢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也是主板上的拨码开关的问题,祝贺楼主。

网友C:
没用过这型号,详细看下说明手册上介绍的外部端子给定方式方面的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