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双绞线的制作方式有两种国际标准,分别为EIA/TIA568A以及EIA/TIA568B。而双绞线的连接方法也主要有两种,分别为直通线缆以及交叉线缆。简单地说,直通线缆就是水晶头两端都同时采用T568A标准或者T568B的接法,而交叉线缆则是水晶头一端采用T586A的标准制作,而另一端则采用T568B标准制作,即A水晶头的1、2对应B水晶头的3、6,而A水晶头的3、6对应B水晶头的1、2。
     T568A标准描述的线序从左到右依次为:

     T568B标准描述的线序从左到右依次为:

     直通线缆应用在【PC或嵌入式主板】连接到【交换机或HUB】,交叉线缆应用在【PC或嵌入式主板】直接连接到【PC或嵌入式主板】上。

网友A:
线序没有传上来,帮楼主补一下。

T568A标准描述的线序从左到右依次为1---8:
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褐白、褐

T568B标准描述的线序从左到右依次为1---8: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褐白、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