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昨天我在厂房拿了一台清花变频自调匀整仪,说是故障了,外面显示的数字就有问题,正常的应该在300左右,可是他这个数字却是固定的个位数,机器运行速度还是和300的一样,里外都有一个电位器控制变频器频率,外面一个能控制,里面一个却控制不了。目前已经换了电位器和板子上的模块部分。还是依旧故障。

网友A:
不太明白,里面的电位器和外面的电位器怎么回事?变频器不像是坏,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及控制接线.如果是有多台运行,将参数和接线对比一下,有无不同之处。

网友B:
两个电位器,一个是调节棉卷厚度的,一个是调节材料系数,棉,化纤,狄纶的不是调变频器的,数字不变看下压力传感器,及连线好不好,还是就是电机后面的一要测速线有没有断掉,匀整仪一般不坏的

楼主:
谢谢 电位器到变频的线路是好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参数的,就只有几个内部电位器。接线也都是好的。就是内部的控制线路输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