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我在做一个设计----自动化立体仓库全自动堆垛机的设计 。其中要求在plc中实现货位的自动分配,即当堆垛机运行前plc内部自动产生一个货位号,堆垛机按此指令运行。我想编写张货位表,当进行出入库操作时,系统根据货位表自动分配地址。现在不知该如何实现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堆棧不像你想的一般!您只想邊起一張堆棧表格,而不先將您的實際立體堆棧區的實際線路進行探討,是不是不實際?
實際堆棧過程中,貨物到位的位置,你該有信號偵測手段吧?貨物就位後自然應該將其信號傳遞回PLC或是上位PC!此時;實際堆棧表格將會很容易的產生目前的分佈狀態出來,這時;產生您所謂的貨號才有意義吧?
再來;你著眼於貨號產生的問題;卻不見你是否考慮物流管理時;可能發生的出貨先後、調度的說法!一個自動化立體物流堆棧工程,隨便就要個幾百上千萬!您是隨便說說、來這玩玩是吧!不然這工程上你手上還得了!

网友B:
利昌機電 一来我们这就活了,哈哈 谢谢!

网友A:
不長進的傢伙,我來你就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