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功率因数

楼主(2010-06-02):
关于功率因数的补偿,电力部门并联电容器。而低压领域,变频器主回路输入端串三相电抗器,中间直流部分串单相电抗器,都是改善功率因数。还有伺服驱动器有时候也串三项电抗器,也是改善功率因数的。请问为什么像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要采用串电抗器来改善功率因数,而没有像电力部门那样并联电容?

网友A:
变频器输入串电抗器主要作用不是提高功率因数,而是抗干扰和抑制峰值电流,主要还是保护变频器.
变频器输入侧功率因数较低的原因。不是电流波形滞后于电压,而是高次谐波电流造成的,所以不能通过并联补偿电容器来提高功率因数.而应设法减小高次谐波电流,具体措施就是接入电抗器

网友B:
中间直流部分串电抗器,因为直流侧是电容滤波,电流超前电压,通过串联电抗器使电压、电流相位差变小,从而提高功率因数。只串联了电抗器来提高功率因数的电路叫无源功率因为校正电路。

网友:
现在大家都用动态功率因数补偿了,技术越来越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