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故障跳闸

楼主(2010-06-02):
今天我我们厂选粉机变频跳闸,故障显示OU,电源电压有390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
是日业变频器

网友A:
你量了电流没有
你看你哪个变频器说明
  我现在发给你啊

网友A:
你量了电流没有
你看你哪个变频器说明
  我现在发给你啊
变频器要看相应品牌的说明书,确定故障代码所代表的意义,然后进行相应的解决工作,遇到弄不懂的要及时和厂家进行联系。以我厂产品故障代码为例:

常见故障代码及对策

故障代码

故障名称
可能原因
对 策

OC-1
加速运行中过流
①加速时间过短;
②负载惯性过大;
③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合适;
④电网电压过低;
⑤变频器功率偏小;
⑥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的电机实施再起动。
①延长加速时间;
②减小负载惯性;
③降低转矩提升值或调整V/F曲线;
④检查输入电源;
⑤更换功率大的变频器;
⑥将启动方式选择F2.00设置为转速追踪起动。

OC-2
减速运行中过流
①减速时间过短;
②负载惯性过大;
③变频器功率偏小;
①延长减速时间;
②减小负载惯性;
③更换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OC-3
稳速运行中过流
①输入电源异常;
②负载发生突变;
③变频器功率偏小
①检查输入电源;
②减小负载突变;
③更换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OU-1
加速运行中过压
①输入电源异常;
②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的电机实施再起动。
①检查输入电源;
②将启动方式选择F2.00设置为转速追踪起动。

OU-2
减速运行中过压
①减速时间过短;
②有能量回馈性负载;
③输入电源异常;
①适当延长减速时间;
②选择合适的制动组件;
③检查输入电源;

OU-3
稳速运行中过压
①输入电源异常;
②有能量回馈性负载;
③电压检测通道异常;
①检查输入电源;
②安装或重新选择制动组件;
③寻求服务;

故障代码

故障名称
可能原因
对 策

OU-4
停机时过压
①输入电源异常;
①检查输入电源;

LU
运行欠电压

①输入电压过低;
②电源瞬时停电;
③输入电源故障;
④直流回路接触不良;
⑤接触器接触不良;
①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过低;
②复位变频器并检查输入电源;
③检查电网容量是否不足,电源电压波形是否良好,有否有较大的冲击电流或缺相、短路;
④检查主回路或寻求服务;
⑤检查接触器或寻求服务;

LP
输入侧缺相
①电源输入R.S.T有缺相;
①检查输入电压;
②检查安装配线;

SC

功率模块故障

①变频器输出三相相间短路或接地故障
②变频器瞬间过流,
③环境温度过高;
④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⑤直流辅助电源故障;
⑥控制板异常;
①检查配线;
②改善通风条件,降低载波频率;
③清理风道或更换风扇;
④寻求服务;
⑤寻求服务;

OH
散热器过热
①环境温度过高;
②风扇损坏;
③风道堵塞;
①降低环境温度;
②更换风扇;
③清理风道并改善通风条件;

OL-1
变频器过载
①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合适
②加速时间过短;
③负载过大;
④电网电压过低;
①降低转矩提升值或调整V/F曲线;
②延长加速时间;
③更换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④检查电网电压;

故障代码

故障名称
可能原因
对 策

OL-2
电机过载
①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适合;
②电网电压过低;
③电机堵转或负载突变过大;
④电机过载保护系数设置不当;
①降低转矩提升值或调整V/F曲线;
②检查电网电压;
③检查负载及电机状况;
④正确设置电机过载保护系数F9.00;

EF
外部设备故障
①外部设备故障输入端子闭合;
①断开外部设备故障输入端子并清除故障;

CE-1
串行口通信故障
①波特率设置不当;
②串行口由于干扰出现通讯错误;
③无上位机通讯信号;
①调整波特率;
②检查通讯电缆,增加抗干扰措施;
③检查上位机是否工作,通讯电缆是否断开;

CE-2
保留

CE-3
电流检测错误
①霍尔器件损坏或电路出现故障;
②直流辅助电源出现故障;
①寻求服务;
②寻求服务;

CE-4
面板通信故障
①连接面板和控制板的电路出现故障;
②端子连接松动;
①寻求服务;
②检查并重新连接;

CPU
CPU故障

①寻求服务;

异常现象及对策异常现象及对策异常现象
可能原因
对 策

开机上电无任何显示
①电网电压过低或缺相;
②直流辅助电源故障;
③充电电阻损坏;
①检查电网电压;
②寻求服务;
③寻求服务;

电源跳闸
①变频器输入侧短路;
②空气开关容量过小;
①检查配线或寻求服务;
②增大空气开关容量;

电机不运转
①接线错误;
②运行方式设定错误;
③负载过大或电机堵转;
①检查接线;
②重新设定运行方式;
③减轻负载或调整电机状况;

电机反转
①电机接线相序错误;
①U、V、W中任意两相输出接线对调;

电机未能顺利加减速
①加减速时间设置不合适;
②失速过流点设置过低;
③过压失速防止动作;
④载波频率设置不当或出现振荡;
⑤负载过重;
①重新设置加减速时间;
②增大失速过流点的设定值;
③增大减速时间或减小负载惯性;
④减小载波频率;
⑤减小负载或换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电机稳态运行中转速波动
①负载波动过大;
②电机过载保护系数设置过低;
③频率设定电位器接触不良;
①减小负载波动;
②增大电机过载保护系数;

③更换电位器或寻求服务;

网友B:
若停车时跳OU,可能停车方式按出厂默认值为减速停车模式;运行中跳OU,可能为减速时间过短,调速过程中跳OU。
将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模式,将减速时间调长一点,再开机试试。

网友A:
你的变频器  是什么上面的
是不是机械所用

网友A:
请你告诉我

网友C:
我还是多西门子MM系列的变频器很多,但是论坛里很少有人提到啊,是不是太贵了,用的很少?

网友D:
MM440的变频器一点都不贵,有购买的时候,其报价有折扣。MM440的应用比较有特点,它不太“傻”,所以要求使用的人有一定门槛。

网友E(2011-01-07):
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