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时序图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左边的梯形图和右边的时序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么?哪位大侠给解决一下。
另外,时序上的高低电平是指的端口的闭合还是断开?

网友A:
1.左边的时序图是反映梯形图各个时刻的输入输出的瞬时情况。
2.高电平表示对应触点或者是输出动作。

楼主:
假设
端口闭合 on 1
端口打开 off 0
线圈 接通 1
从画的标号为1的线来说,如果是顺势状态,该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设
端口闭合on1
端口打开off0
线圈接通1
从画的标号为1的线来说,如果是顺势状态,该怎么分析呢?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又重新看了一下:
不论对于常开还是常闭点来说:
如果0,则保持状态(对常开点,开就是0;对常闭点,则闭就是0),
如果1,则取反(也就是说,如果原来是常开的,则常闭;如果原来常闭的,则常开。)

网友B:
一般理解,状态为1,表示接通。
一个等效继电器接通,则其常开点接通、常闭点断开。
输入继电器亦然。

楼主:
但是状态为1,这种理解在这里是讲不通的。
这样理解讲得通:
不论对于常开还是常闭点来说:
如果0,则保持状态(对常开点,开就是0;对常闭点,则闭就是0),
如果1,则取反(也就是说,如果原来是常开的,则常闭;如果原来常闭的,则常开。)
这种情况难道只是针对台达的PLC而言?

网友B:
想了一下,我知道了楼主对5楼的理解。(对于类电器控制的图形,我通常不会用时序图去分析)
我一般说接通,是指器件的接通,如软元件X0的接通;触点的接通、断开,则会注明。
说状态为1,是指原变量为1;若是反变量、则会注明。在时序图中,可以示出反变量。
在5楼接下来的文字,其实已经说明。
如果楼主习惯于你的方法,则可按你的方法理解。
逻辑代数是通用的,不会仅针对台达PLC。

网友B:
嗯,不错,不管有无帮助,说句“谢谢”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