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我们公司去年建的厂,上了一台10KV/0.4KV,500KVA干式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供电;接地体与箱式变压器箱壳连接安全保护,请问变压器的中性点是接地运行安全还是不接地运行安全?谢谢
最好能说说优点和缺点!

楼主:
电路为3相5线制

网友A:
变压器的中性点一般要求接地,优点很多,主要是安全问题.比如仿雷,提高继电保护灵敏度等等.

楼主:
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运行,(三相五线制)如果从电源的开始端就没有接地线,一旦设备接地或其他原因变压器零点漂移带电,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由于没有接地,这种情况下很多保护装置可能不会动作,至使接地长期存在.这样比较危险.由于中性点没有接地,你接的那条地线又只接地箱壳上,意义不是很大.

楼主:
如果故障发生的后果是什么!(比如某个地插崩了啊什么的)

网友A:
说简单点,如果一相接地了,升高了另外两相对地电压

楼主:
我厂新建的一家汽车4s站,晚上没有用电的情况下二楼个别几个地插座放电起火了,每个地插线路都有漏电保护器,(变压器是新装的中性的不接地系统。个人认为我们用的单相插座以漏电保护器保护为主,变压器的中性点必须接的。然而装修施工单位没有把配电箱的总地线和接地体做连接,)据说当天晚上有一台潜水泵烧坏。

我记得是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接地线一定要牢靠,而有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点必须接地。
个人分析原因:晚上办公没有人用电,潜水泵烧坏接地造成变压器中性点漂移,(有人试过把水泵闸合上是变压器的中性点上试电笔很亮,分断水泵试电笔就不亮)估计分电箱中有零、地线混用的现象,使零线或地线对钢结构放电(展厅二楼是钢结构地插座线管都是金属的)造成的放电现象起火的,只是个人能想的,如果是火线或零线放电的话漏电保护器早跳闸了。

解决方案:把配电柜的总地线连接牢靠,变压器中性点抽头处接地连接。

请有不同看法的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网友A:
你那个系统中零线接触不良或是有把地线当零线使用的情况,查一下吧,要不然经常会有电器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