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不是前一个Y1常闭的时候,后面Y1的线圈一直处于受电状态么?

楼主(2010-06-02):
如题:
难道不是前一个Y1闭合的时候,后面Y1的线圈一直处于受电状态么?

楼主:
这个问题弄明白了:
触点Y1闭合,线圈Y1通电,触电Y1断开;
因为触点Y1是常闭开关,因此,在触点Y1断开后马上恢复闭合状态,进行下一次的循环。
这样就形成了周期为2T的震荡电路。

网友A:
如果继电器的型号,你这个程序执行一下估计这个Y1就报废了;

网友B:
是利用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的到一个2t周期的脉冲,可以作为动态显示控制用。

楼主:
只是针对这个梯形图来说的,不考虑实际用法。

楼主:
嗯,是的。刚开始学PLC,对有些东西还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