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我接触到的很多简易设备都是DC 24V供电,但使用的24V直流电源经常损坏,都是无输出,平时有些是输出不稳定的电源,一般在电路板上仔细观察可看到明显的问题点,如开焊等,但由于自身电子技术较差,其他问题就测不出来了,哪位能讲一下类似维修经验,谢谢交流!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变压出来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接着检查整流部分,比如桥堆,整流二极管,接着检查稳压管,比如L7824三端稳压管,其次看一下有没有电容爆了,元件有没有烧了的痕迹!这些是一般的检查手段!

网友B:
现在的DC24V电源基本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C:
解决之道是选质量可靠的品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你们的思路都很有启示。

网友D:
我上次修了个直流电源,没修好,刚开始是大电容松了,焊好了之后,老是爆保险,晕倒,还没查呢,老大可要走报废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桥式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是否有击穿现象。

网友E:
焊好之后老是爆保险? 是每次一上电就爆还是什么情况要说清楚哦。
一上电就曝可能是还是大电容坏了,或是别的器件短路了,常见的为开关管、整流桥短路。

网友F(2010-07-16):
还设计啥啊,直接到市场上买一个24V开关电源算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gangshiyuan在2010/7/16 19:42:17的发言:还设计啥啊,直接到市场上买一个24V开关电源算了。
要的是修电子电路的经验,有钱什么都可以不修!

网友G:
短路大大的存在,检查时一定要心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