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CDI9000变频器,运行跳OL查看故障电流在40A左右,机器是30KW是,不知道硬件是否有问题。
请大家发表下经验

网友A:
使电机空载或轻载运行,调出运行电流显示,正实际电流相符,说明电流互感器及前置电流检测电路正常;若不符,显示电流值过大,可以为电流互感器或前置检测电路不良。此前置电路指电流模拟信号处理部分。
   若显示值正常,但误跳故障,说明为电流检测电路的后置电路故障。后置电路为电压比较器等故障报警信号处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