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2):
作电工多年,对电子电路维修麻头,请教各位师傅如何识别电子电路图?

网友A:
   电子电路图有多种多样,具体是哪一方面的呢?
   笼统地说,是先要了解电路所实现的功能,大功能再分成小功能块,然后可一个一个去分析。
   分析时可围绕主要元件进行,比如了解集成块的功能及外围电路;有的电路块,可能有资料介绍,比如教材上。
   再有,平时可多看电路分析、集成块介绍之类的文章,并记下感想和体会。
   首先,可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B:
电子电路 是看懂能识别 但是不会维修

网友C:
我电脑声音想输出到电子琴上,能不能直接把耳机线接到电子琴喇叭上,具体怎么做,请详细给我说下,急急急!有没有会啊,速度在这儿回复一下@!!就是把电子琴当个音箱用!电子琴音质挺好的!急啊!

网友D:
你说电脑线安装到 电子琴上应该可以吧。。我想还得给你喇叭找个电源。。。。恁麻烦
去买个功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