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32ER问题

楼主(2010-06-03):
主控用的FX1N-60MT
扩展用的FX2N-32ER

问题:发现Y043-Y047(FX2N-32ER的输出端口)没有输出,Y043之前没问题,在监控下发现将前面的M继电器强制闭合(用软元件测试功能)后面Y043-Y047还是不动作.
后来专门写一段用M103-M107去控制Y043-Y047的程序测试这几个输出口,发现更奇怪的事:
1.用M103-M106能驱动Y043-Y046,但用其他的M继电器就不行,例如用M203就不行.
2.Y047还是不动,除非用软元件测试功能将其强制闭合.
3.有一次改用M105去Y043,发现M105闭合后却是Y045动作.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类似的事没有,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没遇到过这问题;
Y043-Y047,是用单独的一段程序试的吗(没有其他的程序)?

网友B:
首先检查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呵呵;在软件里强制PLC这几个点输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