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客户一台机器,主轴安装VLT5000-5011变频器,容量=7.5KW。使用至今约4~5年。
客户描述:几日前,主轴一直开着,操作员去吃中饭,回到车间后也正常,关闭主轴,换工件,再次启动后,几分钟内自动关闭主轴。关闭机床电源半小时后再开启,正常。之后再次遇到类似问题,并且主轴无法启动,我公司现场人员过去查看2次,无果。回来说报警号=8
查看了一下说明书,写的是DC LINK UNDERVOLT 欠压。中间电路电压(直流),低于逆变器电压下限。
我到现场后,看了变频器接线都正常,变频器安装位置也很可靠,不存在人为修改参数之类的可能。
发现变频器三相输出端接地端子未连接变频器壳体,电缆另一端被剪除(应该是出厂时即被剪除)。
未修改任何地方,启动主轴,正常启动,频率稳定在52.4HZ。
运行2分钟内均正常。手动关闭主轴,变频器立即发出   “警告:7”   DC LINK OVERVOLT,过压。频率下降至约10HZ左右时,警告消失,最后主轴停止,显示0HZ,也无报警。
再次启动,任然正常,运行半个小时,关闭后,也是出现过压警告。
运行过程中发现变频器三相输出的接地端对地电压为AC36V。该电线与其中的三相线不存在短路。将接地端连接至变频器壳体。
后交给客户试加工。正常。

个人认为这台机器肯定还存在问题,想请教各位变频器维修方面的高手,可能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逆变输出电路与整流电路肯定没有问题。先要排除是不是供电电源的问题,然后检查充电接触器触点有无接触不良,或可控硅触发回路有无接触不良(用可控硅实现软充电的电路).
丹佛斯变频器的质量应该比较过关的。
多注意电源和机械的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的分析。今天收到消息,主轴再次启动失败。之后,客户关机半个小时后在开启,正常。按这样的分析,是不是充电接触器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很小了?
该变频器控制方式我不怎么了解,系统与FANUC数控系统连在一起,手里也没有变频参数。比较郁闷,解决以后,我会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B(2010-09-26):
VLT5000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2012-08-12):
danfoss变频器维修技术交流。丹佛斯变频器配件销售

网友D:
如果是充电回路有问题只跳"ALARM  8",不会跳"ALARM  7”,观察一下变频器跳故障时的直流回路电压是多少,有可能是直流回路电压检测有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可送至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维修。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