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伺服好难学,该怎么接线.......

楼主(2010-06-03):
1.我做了一套伺服试验的装置,想用松下的FP0-C32T控制三洋伺服电机,不知该怎么接线。
2.这个伺服驱动器一般要设定哪些参数呀?

楼主:
怎么又没人理我??????????

网友A:
系统异常应该是伺服的报警输出,伺服会有这样的一个输出接口

网友B:
偶也不懂,帮你顶下吧,高手要有时间了才回来解答的,耐心等待吧。。。

网友C:
伺服接线分为三部分,一部是主回路电源部分,一部是伺服放大器的I/O部,如伺服ON,限位==。一部为同PLC连接的那一部分,脉冲信号,0点信号,CR信号==。

网友D(2010-07-23):
这个触电是伺服控制器输出的一个触电,和急停开关串联

网友D:
应该接在30 31脚上

网友E:
不懂,帮你顶顶,希望有用

网友F(2010-08-30):
这个一个常闭触点,用于非常时的紧急停止,信号名称:EMG。 就像5楼说的一样,串接一个 EMG 常闭开关就可以。

网友G:
这里系统异常在主电源电路上,可以接驱动器异常信号
如果你已经定义39脚为驱动器异常信号,那就链接到PLC的输入或控制继电器线圈,由你的PLC程序决定如何处理异常信号,或者有继电器断开电路也就是达到控制主电源电路的目的。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爱上你就是爱上痛苦 离开你就是离开幸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里系统异常在主电源电路上,可以接驱动器异常信号
如果你已经定义39脚为驱动器异常信号,那就链接到PLC的输入或控制继电器线圈,由你的PLC程序决定如何处理异常信号,或者有继电器断开电路也就是达到控制主电源电路的目的。
按楼上的意思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系统异常在主电源电路上,可以接驱动器异常信号
如果你已经定义39脚为驱动器异常信号,那就链接到PLC的输入或控制继电器线圈,由你的PLC程序决定如何处理异常信号,或者有继电器断开电路也就是达到控制主电源电路的目的。

谢谢师傅。

网友I:
如果你没有这种驱动器的详细资料,是没办法入手的;

网友J(2010-11-26):
看相关说明书

网友K:
13、14楼说的没错,要想私服转就必须了解司服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