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实在想不明白!各位师傅,小虾在此多谢各位了帮忙看看!
问题:如何实现两台水泵同时启动,并且要求2号泵停止后1号泵才能停止,我只能想通同时启动,就是第二个条件实在想不明白!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在1#泵的停止按钮上并一个2#泵接触器的常开接点

网友B:
2个停止按键不同时按下,电机停不了

网友C:
KT是延时断开继电器 QS是装在2#泵的速度开关

网友D:
这个电路有问题,能同时启动,但却只能点动停止。

网友E:
临时画的图,没有经检验,仅供参考,其他的热继电器控制部分自己加上去吧。

楼主:
各位真是热心,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F:
楼主讲述的情况不够清楚啊 或是我理解的不够明白
如果你是要两台水泵同时启动,泵2工作时,泵1必须工作。你就把泵1泵2接触器的线圈自锁线并联在泵1接触器常开触点不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临时画的图,没有经检验,仅供参考,其他的热继电器控制部分自己加上去吧。

看的不是很清楚,若是KM1出问题 不能正常工作,但KM2却还是可以正常启动。效果达到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临时画的图,没有经检验,仅供参考,其他的热继电器控制部分自己加上去吧。
达到了楼主的要求,我看这个图可行。

网友H:
这图可以呀!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临时画的图,没有经检验,仅供参考,其他的热继电器控制部分自己加上去吧。
达到了楼主的要求,我看这个图可行。

网友I:
各有各的方法,能实现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