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使用万用表需要注意:
   1).识别万用表各档的功能.
   2).测量三---四个电阻并记录.
   3).测交流电压并记录.
   4).测量直流电压并记录.

  万用表:主要用来测量交流直流电压.电流.直流电阻, 及晶体管电流放大位数等.现在常见的主要有数字式万用表和机械万用表两种.

  1)数字式万用表
  在万用表上会见到象图中所示的转换旋钮,旋钮所指的是次量的档位.
   V~:表示的是测交流电压的档位.
   V-:表示的是测直流电压档位.
   MA:表示的是测直流电压的档位.
   Ω(R):表示的是测量电阻的档位.
   HFE:表示的是测量电阻的档位.
  万用表的红笔表示接外电路正极,黑笔表示接外电路负极.
优点:防磁.读数方便,准确(数字显示)......

  2)机械式万用表
  机械式万用表的外观和数字表有一定的区别, 但它们俩的转挡旋钮是差不多的,档位也基本相同.

  在机械表上会见到有一个表盘如图,表盘上有八条刻度尺:
   标有"Ω"标记的是测电阻时用的刻度尺.
   标有"~"标记的是测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时用的度尺刻.
   标有"HFE"标记的是测三极管时用的刻度尺.
   标有"LI"标记的是测量负载的电流.电压的刻度尺.
   标有"DB"标记的是测量电平的刻度尺.

  3)万用表的使用
  ①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前先打到测量的档位,要注意的是档位上所标的是量程,即最大值.
  ②机械式万用表:测量电流 电压的方法与数学式相同,但测电阴时,读数要乘以档位上的数值才是测量值.例如:现在打的档位是"X100"读数是200,测量传题是200X100=20000Ω=20K,表盘上"Ω"尺是从左到右,从大到小,而其它的是从左到右,从小到大

  4).注意事项:
  ①调"零点"(机械表才有),在使用表前,先要看指针是指在左端"零位"上, 如果不是,则应小改锥慢慢旋表壳中央的"起点零位"校正螺丝,使指针指在零位上.
  ②万用表使用时应水平放置(机械才有)
  ③测试前要确定测量内容,将量程转换旋钮旋到所示测量的相应档位上,以免烧毁表头,如果不知道被测物理量的大小,要先从大量程开始试测.
  ④表笔要正确的插在相应的插口中.
  ⑤测试过程中,不要任意旋转档位变换旋钮.
  ⑥使用完毕后, 一定要将不用表档位变换旋钮调到交流电压的最大量程档位上.
  ⑦测直流电压电流时,要注意电压的正、负极,电流的流向,与表笔相接 (时)正确.

网友A(2010-07-06):
学校里面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