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这个部件的全名是什么?哪个商家有这种产品那?

楼主(2010-06-03):
这个插头很少坏的,最近这个插头外壳坏了,也不知道这个部件哪个商家生产该产品,看看哪位朋友知道?谢谢!!!

网友A:
名是叫不出来。
如果要买,应该在卖液压配件的地方有。

网友B:
呵呵,在深圳话,华强北可以用汽车拉!

网友C:
买电磁阀时配的都有。

网友D:
赫斯曼快速接头

网友E:
像气缸上的电磁阀插头 问问费斯托

网友F:
直接换个电磁线圈吧

网友G:
拿着这个坏的去气动液压的店里找呗。

网友H:
电磁阀线圈

网友I:
该扦座内有些内装有两只1N400系列的二极管,有的没有,主要看是用于交流、直流?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以直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