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红绿灯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关于红绿灯控制,是通过时序图写出梯形图的么?
如图所示:

网友A:
关于红绿灯控制确实是根据时序图写出的梯形图
前两天刚刚做过这个,但是我学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的定时器来表现出来的并没有用步进指令写出来
不好意思,用步进指令我还不会写
而且我是用的松下,不是这个

网友B:
我们在学校时第一次写程序就是用 FP0写这个程序的

楼主:
哦,谢谢。
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序图是已知的么?

网友A:
是的,如果没有时序图的话,语言描述也行
但是语言描述不是太清楚,没有时序图直观

网友C:
三菱FX手册上就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D:
根据时序图画好流程图,再把流程图转换成(步进)梯形图程序。

楼主:
流程图?跟编写单片机的流程图一样?不过感觉上时序图是不是比流程图表达的更准确呢。

网友A:
呃,我单片机学的不好,不清楚这个
但是说,时序图在我看来是非常直观的,不过,如果你的程序非常复杂的话,只看时序图的话,你会看到头晕的,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流程图,流程图就相当于把整个程序切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然后再编成(步进)梯形图就比较直观了

楼主:
哦,谢谢,因为我是刚学,理解不到你的层次上去,不过我会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慢慢体会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