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3):
有一个马达(上升、下降的输出Y0、Y1)控制的升降门,上面有个sensor X0,下面也有个sensorX1,现在有一个按钮开头X2,如何

用PLC写出,按一下开关,门上升(门到位后要停下),再按一下门下降(到位后也要停下),小弟现在是新学的,明天要考试,不

知道哪位高人可以帮忙写个梯形图给小弟,不胜感激呀!(13960784200@139.com

网友A:
肯定会考这题目吗?可以与同学商量啊。
这种题目,老师一般会有他心目中的解答。
另外,没有指出用哪种PLC。

思路是,第一次接通X2,Y0接通,检测到X0接通时,Y0断开;
接着,再接通X2时,则Y1接通,待X1接通时,Y1断开;
然后,回复到开始时的状态,又可进行下一个循环的上升、下降。

关键是要判别出,X2是第一次接通,还是第二次接通。
可以,把Y0曾接通的信号保持(用另外的器件,例如M0),直到Y1接通、才将其复位。
也可参看单按钮起停的例子。

祝考试成功!

楼主:
这里只有一个按钮开关,是按一下门上升,再按一下门下降的。

网友A:
如果是三菱FX2N的话,先在编程软件上编个程序试试看吧,再仿真一下。
再给个提示,X2可用脉冲信号;若按2楼的思路,则M0的接通,可用Y0的下降沿。
今天就说到这里。

你编的程序,明天可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是三菱的PLC吧,用ALT指令,再把上下限位开关的常闭点串于输出回路中

网友C:
两个传感器的位置点常开常闭点分别并联和串联相关的输出回路中,具体程序不是太难

网友D:
我也是新人,看看这个行不?

网友D:
怎么直接把PDF图片放在帖上?

网友A:
8楼,你的程序,经过试验了吗,或者仿真?
PDF图片,可能不能直接贴上去。

网友E:
这个图是经过模拟仿真的,应该是可以的,用的是松下FP0-32T PLC。

原理是:当门架在X0位置时,X0闭合,按下X2,上升沿触发Y0置位,门架下降到达X1位置,上升沿触发Y0复位。

再次按X2时,由于X0 断开,X1闭合,上升沿通过X1 触发Y1置位,门架上升,到达X0位置就触发Y1复位,如此反复运行。

至于是先上升还是下降,则看门架当时所在的位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