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A用于2DA

楼主(2010-06-03):
我现在用到了4个通道,下台设备要用2DA,我想用现在4DA模块的程序把后面两个通道的程序删除可用于2DA吗,模块的地址编号不变还是K0,本来我直接上机调试下,但是PLC还没回来,想提前改下。大家说说意见了

网友A:
呵呵;总是问这样的问题;
最简单的编程方法:你用FX2N-2DA就按2DA手册上的例子就行了;

网友B:
这是是不行的,缓冲区等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呵呵,怕麻烦就都用4AD啊.只不过分辨率有差别而已.

网友D:
看了这个帖子,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厂的PLC很多模块空了很多端子,有些模块只用一个端子,但是模块型号完全一样。